FX 3U 32M的通讯接口怎么接线

楼主(2018-06-20):
有一个RS 485 转接头

网友A:
什么意思,你要接到哪呀,485bd吗?

楼主:
plc 上有端子上有 RDA RDB SDA SDB SG接口 ,可以和RS 485 连接吗 ? 那要怎么连接

网友B:
RDA连SDA接485+,RDB连SDB接485-,估计老手不屑回答,新手学习中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网友C:
还是看一下手册吧,能不能接RS485,,印象中三菱自带一般是RS422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网友D:
RDA连SDA接485+,RDB连SDB接485-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下载积分:+1(tathu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