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布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20):
大家好:
想问下,1段线体大约用了50个1.5kw的三相电机,采用接触器控制,大家有什么好的布线方式,电控柜怎么摆放,如果从1个控制柜里面拉出来50根电缆是不是太浪费电缆了,有没有什么合理的方式?
大家平时做流水线,都是布线的,

网友A:
可以把50个 分为10段,一段带5个 5个共用一组UVW, 可以降低线径 。如果允许,可以再少分几段,但是注意线径

网友B:
可以根据电机的分布,进行集中布线,即每几个电机合并到一个分控制箱,几个电机的接触器和断路器都安装在分控制箱内,并给每个分控制箱配一个总断,主控制柜里只要给每个分控制箱供电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每个控制箱与主控制柜之间最好能使用分布式I/O控制,这样可以避免控制线过长导致的控制电压衰减严重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当初为了省钱选了fx3u,fx3u配FX3U-16CCL-M 用CC-LINK主站模块,可以带AJ65SBTB1-16T CC-Link远程模块,16出,晶体管,0.5A吗?
在点数够的情况下最多能带8个远程模块吗?
还望各路大侠指点!

楼主:
不要沉啊

楼主:
三菱PLC模块 FX3U-16CCL-M是完全可替代FX2N-16CCL-M的;FX2N-16CCL-M用于FX1N,FX1NC,FX2N,FX2NC的PLC中的,而FX3U-16CCL-M用于FX3U,FX3UC,FX3G,FX3GC的PLC中.
1、FX3U-16CCL-M和FX2N-16CCL-M都可以通过缓冲存储器参数启动数据链接。
2、FX2N-16CCL-M也可以通过EEPROM参数启动数据链接,FX3U-16CCL-M没有。
3、FX3U-16CCL-M还可以通过GX Works2设置CC-Link网络参数,参数可以通过GX Works2设置CC-Link网络参数,这样可以不写参数设置的程序,直接写通信操作的程序,FX2N-16CCL-M没有。
4、FX2N-16CCL-M最多可连接7个远程I/O模块,而FX3u-16CCL-M最多可连接8个远程I/O模块
5、在同一个系统中,FX3U-16CCL-M与FX2N-16CCL-M不能同时出现。

网友C:
FX3U不是只支持256个IO点吗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3U不是只支持256个IO点吗
算上远程CC-LINK的话好像最多可以384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