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大神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么?西门子300PLC

楼主(2018-06-20):
西门子314c-2 dp/np,et200sp(cm ptp 232通讯)组态

楼主:
请帮帮我 能力有限

楼主:
大神都去哪了?

网友A:
根据错误代码去找问题。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说明

网友C:
帮助里不是有对应错误代码的解释吗?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D(2019-04-16):
7002这个数据没有错误,有错误的情况下Error输出引脚会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