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大家好,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功率大概是2KW,在公司调试从来没有跳闸,拉到客户现场后,只要一上电客户现场带漏保的插座就跳闸,漏保是10mA的,设备有3个伺服,一个400W,2个100W,松下的伺服,断开伺服的电源再上电就不会跳闸,拆除底线后,不会跳闸,但是现场反馈不接地线碰到机台会有电打到手,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伺服感应电对地相当于漏电,把漏保改断路器,伺服良好接地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地线有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现象,不过是刚刚通电调试的时候遇到。是电工把马达的UVW三相其中一相和地线互换了。建议你检查一下马达的UVW与地线是否接通,或者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地线。

网友C:
伺服、变频的供电断路器不能用漏保,即使要用,也要用30mA以上的。
像二楼说的,伺服、变频自身会产生感应电,这也是为什么伺服、变频的使用手册上会明确标注各伺服之间或各变频器之间的安装距离必须要大于等于50mm的原因。如果不接地线,伺服、变频器就会使机台产生感应电,但接地之后,伺服、变频的感应电针对供电电源来说,相当于漏电,尤其是针对30mA以下的漏保,几乎就是相当于稍微有点不平衡就会跳闸。

网友D:
客户现场 地线和零线断在一起了  很多老厂都是这样鸟样子 厂里的电工为了省事底线和零线拧到一起
我的做法:
如果客户现场有水管直接绑在水管上
没有的 让他准备一个1.2M的钢筋 打入地下 再解设备

网友E:
把地线断开,就地打一根地线

网友F:
漏保10ma,很容易跳的

网友G:
伺服驱动器加变压器不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
请问加变压器是什么原理呢?那种变压器呢?

网友H:
今天处理一个设备外壳带电的问题,用表测量,机器外壳对地大约75V,工厂里都是戴手套作业的,戴手套触摸设备金属部位来回抚摸,感觉有振动感。原因是设备三角插头插在一个排插上,排插的接地线接触不良。处理完排插之后,设备的外壳电压是8V。
设备有一个带漏保的富士开关,没跳闸的。怀疑肯定是有别的元器件漏电所致,因为,不开电源开关机器是不漏电的。
有疑问,1、是不是入线端地线没接,设备就会漏电?

网友I:
把三楼和四楼的结合在一起就比较完美了
客户现场 地线和零线断在一起了  很多老厂都是这样鸟样子 厂里的电工为了省事底线和零线拧到一起
我的做法:
如果客户现场有水管直接绑在水管上
没有的 让他准备一个1.2M的钢筋 打入地下 再解设备

伺服、变频的供电断路器不能用漏保,即使要用,也要用30mA以上的。
像二楼说的,伺服、变频自身会产生感应电,这也是为什么伺服、变频的使用手册上会明确标注各伺服之间或各变频器之间的安装距离必须要大于等于50mm的原因。如果不接地线,伺服、变频器就会使机台产生感应电,但接地之后,伺服、变频的感应电针对供电电源来说,相当于漏电,尤其是针对30mA以下的漏保,几乎就是相当于稍微有点不平衡就会跳闸。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J:
    哪里还有10mA的漏保啊,太小了,太灵敏了。再说这种工控柜子,用空开就行,一般不用漏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