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这是简单的PLC吗
  •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仿三菱plc的,这个可以用 ..

网友A:
    单板PLC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国产COPY 版本的 高仿的PLC,内核基本模仿三菱的多,有些软件也一样

网友C:
    不一定是PLC了,现在可以走量的设备,厂家会考虑自己开发一套自己的控制系统,虽然也是和PLC差不多,不过里面不一定是梯形图控制的,其实就是嵌入式单片机之类。有些更绝的连通讯接口都不会有,程序一开始就烧录进芯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PLC了,现在可以走量的设备,厂家会考虑自己开发一套自己的控制系统,虽然也是和PLC差不多,不过里面不一定是梯形图控制的,其实就是嵌入式单片机之类。有些更绝的连通讯接口都不会有,程序一开始就烧录进芯片了...

    确实如此,很多批量的设备都会自己开发单片机,但你这个上面好像有X Y 的号码管,可能是仿三菱的板式PLC吧,用232电缆连接一下三菱软件就知道了

网友E:
    自造的单片机

网友F:
    仔細看上面還有FX1N-40MR的字樣,仿三菱的PLC吧,也許連軟件都通用

网友G:
    单板plc,价格便宜,控制io输出方便,用三菱plc编程软件编写梯形图。
    plc

网友H:
    板式PLC,但不一定是仿三菱的。

网友I:
    淘宝搜索国产PLC工控板  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仿板编程是和原软件通用的   那种小设备完全可以用这个替代  价格也就100块到200块左右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J:
    布线这么认真也算是不错了。。。

网友K:
    高仿三菱FX1N的PLC吧

网友L:
仿三菱的单板PLC,编程方式和三菱通用,价格在200元左右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