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新人求教 关于24v直流开关电源容量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8-06-21):
我所用的 除了用于对PLC的IO供电 一些设备也是需要用直流24v供电
我需要用到一个电缸,一个触摸屏和一个电滚筒的功能板,其工作的额定电流分别如截图所示
那么我要选的直流电源 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些额定电流值加起来,再大一点即可。
如果我的PLC的普通IO需要耗费的电流是1A,那么加上那几台设备 1+4.2+2.5+57/24=10.075
那我选个额定电流大于10.075A的24v开关电源即可。是这样的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5W+60W+150W=225W
所以你最好选择300W以上DC24开关电源

网友A:
sorry 你I/O数量和功率也很重要,I/O量大的话,也要计算进去的

网友B:
250W之上吧,留点余量
走不完的自控之路

网友C:
建议I/O和触摸屏单独用一个开关电源,其他的视负载情况决定

网友D:
选大点只有好处,价格差不了多少

网友E: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但是实际开关电源的质量没有你想像中那么好,所以还是要选大一点比较保险
QQ:611369538

新人求教 关于24v直流开关电源容量的选择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