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CH1H PLC在CX-Programmer线上连线
约两分钟左右
PLC会死机
使用USB连线

PLC出现错误码809F
但只要移除USB或不线上连线
PLC可正常运作

以前没发生过这种问题
可能是何种问题

是要重新安装软体还是有其他解决方式

网友A:
格式化plc内存试试,在下载程序

网友B:
楼主,PLC是否用232连了个触摸屏。

楼主:
正常了,由两处变更
上面是其一

另一处由程式中的设置找"时间"
作时间选勾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C:
    還是樓主厲害了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