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耐特温度模块使用热电偶分度号是:PT100的热电偶,配合我们的温度模块可以使用,淘宝上搜索下PT100就了解了。

网友A:
PT100不是热电阻?

网友B:
PT100,不是热电阻,跟EM231 RTD连接吗?

网友C:
引用楼主ntplc2017于2018-06-21 10:24发表的 耐特供应,PLC控制器,温度模块,要用的热电偶是什么? :
耐特温度模块使用热电偶分度号是:PT100的热电偶,配合我们的温度模块可以使用,淘宝上搜索下PT100就了解了。

多少钱啊,监控温度范围是多少?你不把产品性能写出来

网友D:
PT100不是热电偶?第一次听说

网友E:
PT100是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