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一台设备有8个电机,在触摸屏上设置8个按钮选择要开启的电机,比喻选择1.3.4.6号电机,选择的电机运行2分钟,跳到下一个电机运行2分钟,以此循环,我想请教一下下我要怎么去编程

网友A:
思路简单,用顺序控制即可。 8个电机对应8步,S1--S8
选择完成后自动跳入S1,里面判断第一个电机有没有被选中,如果选中,开始启动电机,并且计时,时间到跳转S2。
如果此电机没有被选中直接跳转S2,
每步如此循环,最后一步跳到S1.
前面再加一些,准备程序。里面再加一些,故障停止点之类的,这个程序就完成了。
非常感谢,你这样一讲,顿时开窍了,感谢

网友B:
深圳易连电子,做端子我们是专业的,有需要端子台、接线端子的客户可以打电话咨询我,华生,电话13809892946

网友A:
你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8个电机
我们这里还40几个伺服的设备,不奇怪,要求需要

网友C:
我用变址和BON指令在台达上面做过 下面是我用三菱做的一个 模拟了一下 没有问题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D:
Q  參考看
谢谢,你这个是顺序启动,我要求是每次只接通一个电机,每个接通两分钟,循环接通着来

网友C:
估计我的思路 楼主可能没有看出来
哈哈,还真是.......

网友D:
引用楼主hzl831018于2018-06-21 11:00发表的 延时输出选择程序思路 :
一台设备有8个电机,在触摸屏上设置8个按钮选择要开启的电机,比喻选择1.3.4.6号电机,选择的电机运行2分钟,跳到下一个电机运行2分钟,以此循环,我想请教一下下我要怎么去编程

Q  再看看

网友C:
改一下对应的参数 就可以用了

网友E:
学习了,楼上几位思路各有不同
此号注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对应的参数 就可以用了

操作没问题,但是你状态输入的M0~M7被你自己清空了,你的判断只能执行一次,不能循环了。加一步按钮状态的转存,大于7的时候再加载就可以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调试了一下,不行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