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设备中总控的空气开关的电流选择

楼主(2018-06-21):
小弟新人 刚开始接触电气设计
现在设备中 用到的空气开关 10A 3P的 2个 6A 3P的3个 4A 2P的两个 1A 1P的一个
是总的加起来的和吗? 10乘以2+6乘以3+4乘以2+1乘以1=47A吗? 是否要乘以一个系数呢? 我要选个40A的还是50A的 还是其他呢? 另外跟2P或3P的P数有关系吗?
还有就是跟设备上电总的凸轮开关或者负荷开关的电流 又该是怎样的呢?
谢谢各位高手大神不吝指导!小弟拜谢!

网友A:
不是设备里面的空气开关加起来,是你设备用电负载加起来,然后再选个比这个量大的总开关,这样一般就可以了。
如果直接把所有空气开关加起来,本来每个空气开关都是比下端接的负载大的,那你最终的总开关会大很多,这样就浪费了。

楼主:
谢谢您回复
那我设备上电的总的负荷开关 也是这样的选择标准么?

网友B:
總NFB > 1.25*10 +10 +6*3 + 4*2 +1 = 49.5(A)

楼主:
前面1.25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