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我现在用3u和仪表通讯,收到的数据是41B8  0000分别存在D20.D21里面,这个是单精度浮点数,转换成十进制就是23,也就是仪表测量值,现在的问题是无法把这个数值转换成十进制,三菱屏和威纶屏都试过了,都没法转换出来,不知道怎么整了,谁能给个提示吗?谢谢!

网友A:
我刚做了一个测试:

[DEMOV E23 D0]    监视D0,16进制时是41B8,和你的一样。

然后我用指令[DINT D0 D10],这时D10就转成整数了,10进制是23,16进制是17。

楼主:
我用emov试了可以,但是用DINT直接处理plc接收的数据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做了一个测试:

[DEMOV E23 D0]    监视D0,16进制时是41B8,和你的一样。

然后我用指令[DINT D0 D10],这时D10就转成整数了,10进制是23,16进制是17。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2022-06-0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采集的数据高低位互换就是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