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计算机通过QJ71E71读取PLC程序,弄了一上午没通信上

楼主(2018-06-21):
如标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以太网模块吗?你的设备IP地址和电脑IP地址必须要在一个网段里面,地址不能冲突

楼主:
我电脑是172.22.56.140没重复

楼主:
是否需要开关设置

楼主:
连接路径选什么

网友B:
Station number 不可相同

网友C:
IP地址设置对了吗,PLC和电脑的IP地址不能相同的,而且站号也不能一致才能通讯上

网友D:
五楼威武

网友E:
切记站号要不一样,网段在同一个网段,其他默认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五楼威武,直接上英文版的
QQ:611369538

楼主:
多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