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8-06-21):
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用了几种办法都没有解决,重装系统后再装软件就正常了。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重装也不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有时在通讯时出现(只有一台PLC这样)
后来用SD卡把plc恢复出厂设置了,,通许时不会出现了,但是不能拔网线,拔掉重新连接还是会出现,,,至今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