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就是设定一个日期时间,到了这个时间设备自动停止,输入密码可解锁,我需要设置48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密码不一样。最好能随机出密码。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老赖的做法哈哈

网友B:
还能这样搞?...

如果PLC是连外网的话可能还可以,如果是断网的话应该不行,你可以定时把程序锁了设备停止,也能随机出密码,但是这个随机码怎么发出来给你。你可以每次锁机之后就去连一次PLC吗?

这样的话首先你的源码就不能给客户,不给源码还在人家的设备上做这样的一个后门人家还没意见的话只能说你们业务是真的强。

网友C:
用日期推算出来密码,虽不是随机,,无人能破

网友D:
出随机码的话必须联网或用SIM模块发短信给你,不然你怎么知道密码。还有就是你们厂有那么牛逼么,市场上只有你们一家才做得了,非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日期推算出来密码,虽不是随机,,无人能破

好像真的可以..强啊老哥

网友E:
可以每台机先设定一个固定的机器码,然后每个日期根据这个来计算密码,纯粹根据日期来算,要是有几台机密码都是一样的

网友E:
那样客户同时买了几台设备,只付一台设备的款,后面的就不用付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样客户同时买了几台设备,只付一台设备的款,后面的就不用付款了

那把每台机的密码函数系数写成不一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F:
现在很多设备商都这样做,主要是怕拖货款
学到老

楼主:
我们是OEM制造商,现在很多客户总是不能按期回款,之前是单独用的一个密码软件,直接写入PLC内存里,后来一个客户直接把PLC程序破解,清除了密码,回款变成问题了。所以想请教一下怎样做一个这方面保护的程序。

网友G:
使用偏门的PLC或触摸屏加密后不好找到破解软件
小姐姐骚啊

网友H:
这是个分期付款程序,密码及日期自行设定,看看对楼主是否有帮助,这是用屏的宏写的,程序做一下修改控制PLC触点即可。现在一般加密都是通过屏而不是直接在PLC程序里体现了。因为客户都比较关心PLC程序,若将PLC加密(程序无法监视)这样做很容易让客户反感。关键程序做成块,在块里添加密码条件点。

网友I:
一个卖7K的解决方案

楼主:
每台设备每期我都需要不同的密码。

网友J:
11楼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每台设备每期我都需要不同的密码。
上图JP 0000000你只要设置这个机器编号,密码就自动产生了,这程序它产生了两期不同密码,而且密码忘了也不怕,只要能知道机器编号,那一期密码也就知道了。程序修改周期数可以增加无数次,密码也可变化无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