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空间怎么可以实现-25摄氏度恒定!

楼主(2018-06-21):
注意是零下25摄氏度!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和零上的没区别,制冷设备选匹配就可以了。
风冷好维护,水冷水塔维护麻烦。具体耗电哪个省点没自己留意过,不过供应商说是风冷省点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好吧,谢谢你

网友B:
现在都使用水冷式,零下25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就是低温箱嘛,-40的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