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如题所示,之前做过用威纶触摸屏与三台FX3GA(三个PLC是控制三个一模一样的工位的)实现一屏多机的,用的是FX3G-485-BD模块实现的。不过现在公司要求将触摸屏换成三菱的GT2310,对三菱的触摸屏使用不太熟悉,弄了一下午也没什么实质进展,不知道站内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指点小弟。
爱工控

网友A:
三菱触摸屏你可以使用RS422的口,里面端子定义和接线如图,接线完成后进行触摸屏内部设置,通讯方式配置成RS-422/RS485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是这里的设置吗,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设置啊,只有一个波特率。至少还应该有设置站号的吧。望指点。
爱工控

网友B:
GT2310通过RS422连接FX3G是一对一的,无法多台。
且FX3G-485-BD无法用,直接连接编程口。
  • 下载积分:+1(栗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