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来回晃动

楼主(2018-06-21):
伺服电机撞到东西停止后报警,再次启动时来回晃动,即便停止脉冲驱动,依然来回晃动,求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丝杆变形没有,断电后重启试试

楼主:
不是丝杠变形的问题,电机是连接皮带轮带动皮带的,JOG模式下不会来回抖动。即便停止脉冲驱动,电机依然来回抖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丝杠变形的问题,电机是连接皮带轮带动皮带的,JOG模式下不会来回抖动。即便停止脉冲驱动,电机依然来回抖动。
把伺服的刚性调低

网友C:
同意3楼的方法
学到老

网友D:
重新調整伺服的剛性、增益值

网友E:
調整伺服的剛性,但看这应该是伺服扭力有些小,才会让其不断来回调整。

网友F:
初始化参数就好

网友G:
3楼正解,把速度环增益降低至不抖动就可以

网友H:
尝试调试伺服的刚性、惯量、增益。我一般是调惯量和增益的

网友I:
三楼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