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系列PLC 关于485通讯

楼主(2018-06-21):
我没用过Q系列的PLC,想请教一下:
我原来是用FX3U的PLC,我会选择FX3U-485BD为通道一通讯三菱变频器和FX3U-485ADP-MD为通道二通讯欧姆龙温控表,现在我是还是选择三菱变频器和欧姆龙温控表然后我Q系列PLC需要选择什么模块呢?是选择信息模块QJ71MB91选择2个呢?还是有其他的模块。请帮忙指教指教~
还有Q系列输入有共阳极和共阴极,我需要的是PNP的。输出是选源型晶体管输出QY82P。不知道输入是选哪一种?

网友A:
可以选择,QJ71MB91也可以选择QJ71C24系列的串口通许模块,这两个都可以呆从站理论是32个从站,QX42输入你可以选择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如果变频器和温控表支持CCLINK,也可以加QJ61BT1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