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3U的PLC,加上1PG,控制4个三菱JE的伺服。

跑久了就跑位,出现位置误差,有时跑多了,有时跑少了?

伺服只在刚开始时回原点一次。

后来每个伺服加了滤波器,还是跑位。

通讯线用了屏蔽线,还是跑位。

现在4个伺服都跑位了!

现在只能循环N次之后就回一次原点。

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三菱的伺服就是有这个通病,抗干扰不行。我以前也用了很多方法。最后还问了三菱技术。还是不了了之。
没法了,只能在程序上做功课了。

网友B:
屏蔽线一头接地 一头焊在插头的金属部分     伺服外壳接地 我用台达的伺服都不回原点的 三菱的没有道理比台达的差啊

网友C:
三菱的伺服没有那么差的,编码器线和动力线加磁环,看你的控制是走脉冲控制的,那要把伺服的24v电源单独接一个开关电源上,不要跟外部的磁性开关之类的接在同一个开关电源上。
  • 下载积分:+5(ykykkhor) 正解!

网友D:
    有些问题不是单独从电气角度考虑可以解决的!从机械角度考虑下

网友E:
    先设置伺服显示 收到的指令脉冲数

    然后用PLC发一定数量的脉冲过去

    对比一下,脉冲数值是否相同?如果不同,JE可以设置滤波参数。把PA13设置成03开头。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管理员分享!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F:
    我们公司也是用的JE伺服,只在开机回一次原点,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还是程序或者伺服参数的问题,如2楼所说,三菱的伺服不会那么差的。。。

网友G:
    程序问题或者机械重复误差都会造成跑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H:
    丢脉冲很多场合都会出现 这种情况只要找到干扰源就可以解决
    并非三菱伺服抗干扰不行也不是松下伺服抗干扰不行
    大家一样的用法 有的不行 那就要从自身找原因
    1.电路漏电?破皮 接错线
    2.感性电路居多
    3.周边有火花设备(主要是电磁脉冲,如UV 电焊,静电设备等)
    4.同级电源合并不匹配(如开关电源24V 共正负 其实是有区别的)
    5.绝缘等级等
    6.参数:如输入最高频率100K 而接受频率范围设置500K或600K 造成滤过范围过大 脉冲波动 让伺服误动作
    干扰来自两个方便:外部和内部
    排查干扰源 才是王道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yanzhi2008

网友I:
    伺服跑次数多了有累积误差的,回一次原点正常,如果增益调整得当,跑的次数会多点。除非你是全闭环系统。

网友J:
    信号线很长吗?你把从PLC和1PG的高速脉冲输出信号线接会到PLC的高速计数器那几个输入点,然后检测一下输出脉冲和输入脉冲一不一样。如果是一样就不一定是线的干扰问题。

    然后接回伺服控制器,看伺服控制器收到的脉冲数和PLC发出的脉冲数一不一样,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可以再把伺服的脉冲输出接回PLC的高速计数那几个点,看看一不一样

    把伺服的刚性稍微调大一点点,其实我觉得机械配合上的问题也很大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玩转PLC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丢脉冲很多场合都会出现 这种情况只要找到干扰源就可以解决
    并非三菱伺服抗干扰不行也不是松下伺服抗干扰不行
    大家一样的用法 有的不行 那就要从自身找原因
    1.电路漏电?破皮 接错线
    2.感性电路居多

    你好!请问离子风棒会对伺服产生干扰吗?

网友L:
确定机械没有问题,伺服电机在差也不能差太多吧,1000线或者131072,就算丢几个脉冲,在不高的精度上,影响也不大吧

网友M:
干扰那家伺服都有,只是影响大不大而已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N:
有可能是机械结构导致的误差

网友O:
个人感觉问题还是出在软件上,硬件产生的误差还是可以通过软件来补偿的
QQ:611369538

网友P:
建议你检查一下机械结构,看是否是传动机构出现松脱等现象,另外,看一下是不是伺服里面的定位完成判断范围偏大。

网友Q:
我们公司的设备用了很多三菱的伺服,每次断电开机复位,精度海是蛮高的,性能还是很好的
学到老

网友R:
看看滑台的精度是+/-0.02mm,还是多少?这个是机械精度,至于设的电气精度没那么准的。也不要拿电气精度来认为是马达走位不准。重复定位,得看机械精度。这一点很重要。精度要求1微米,那就上直线电机吧。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S:
经常遇到装配工没有把电机跟丝杆连接器没有锁紧导致误差,用手掰一掰看有松动吗?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T:
可否考虑下 伺服电机轴上的联轴器是否打滑,以前遇见很多次。因为三菱伺服电机轴是光轴,时间长会打滑

网友U:
我只要写伺服程序就会写上自动运行多少次后自动回一次原点,回完原点后设备接着运行,触摸屏上做个按钮来切换是否启用这个功能,并且运行多少次回一次回原点也要可以设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启用这个功能的,一旦有问题实在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直接就启用这个功能,这样省事又方便。

网友V:
机构上是不是有背隙存在,速度增减也有点影响

网友W: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是杨站长说的设置好滤波器。 另一个是接线进要接好。 丝杆精度很好, 如果是齿条要在自动程序里加上自动回原点的程序。

网友X:
要我说能不用接线的方式就不要用,用带光钎的定位模块+绝对值伺服,省事又简单,没事别给自己找事.省钱另当别论.

网友Y:
写一个做多久回一次原点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Z:
机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A:
脉冲线与动力线分开!

网友AB:
你这个伺服电机到驱动器的距离是多远?超过10m出现问题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