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西门子S7-300  PLC的profinet设备掉线或者分布式IO设备(以太网)掉线,怎么通过编程检测到掉线?
应该在哪个OB块里编程?
最好有实际例子说明下,谢谢

网友A:
博途里有个诊断函数的
DeviceStates: 读取 IO 系统的模块状态信息 S7-1200, S7-1500
词汇表
转换程序状态的显示格式
说明

指令“DeviceStates”用于查询 IO 系统中所有模块的特定状态信息,即:

PROFINET IO 系统中所有 IO 设备的状态信息

或 DP 主站系统中所有 DP 从站的状态信息

网友B:
FB125,FB126 DP/PN诊断功能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B125,FB126 DP/PN诊断功能块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途里有个诊断函数的
DeviceStates: 读取 IO 系统的模块状态信息 S7-1200, S7-1500
词汇表
转换程序状态的显示格式
说明

我的CPU是S7-300的,我想知道300里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125,FB126 DP/PN诊断功能块

我需要能判断出具体的掉线设备,
例如:IP为192.168.1.20的设备掉线了,其他设备正常,就报这个设备网络故障
各种设备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IP地址的不同
这样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我需要能判断出具体的掉线设备,
例如:IP为192.168.1.20的设备掉线了,其他设备正常,就报这个设备网络故障
各种设备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IP地址的不同
这样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