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输入点0-7任意一点闭合。需要在数码管显示闭合的哪个输入点,是不是输出用三个点就能驱动数码管呢,没做过这个,正在找相关指令
有人知道的话,告知一下,国产信捷plc,或者200smart

网友A:
七段数码管或者八段数码管,要用专用编码解码指令才可以驱动显示。但市面上有些内置驱动你自己按照8421给出输出即可

网友B:
数码管好像需要很多个点的  三菱的有专门指令

网友C:
有专门的数码管硬件驱动   你只需要两个Q点就可以了
锅专家
如果您有烦恼,
如果您缺少背锅人,
如果您百思辗转不能入眠,
如果您扛不住压力,请找专业背锅侠。
我们秉承一贯作风,
锅背的快准狠,锅背的专业专注执着;
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中,发挥出您真正的价值和优势
专业背锅,快选锅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