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想驱动7段数码管显示,求指点

楼主(2018-06-22):
如题,plc驱动一个7段数码管来显示,输入点0-7
走不完的自控之路
小侯

网友A:
PLC輸出端連接A~D
然後看你選用的型號是正邏輯還是負邏輯來配線
記得注意你選用的PLC輸出還有阻抗是否正確
繼電器輸出還好,電晶體輸出要注意極性
若是
也是一樣只不過觸發變成各個小LED燈單獨觸發
阻抗要記得加
這方面的電路外面搜一下都有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感谢分享!

楼主:
你这个,输出BCD码就可以支持的吧
走不完的自控之路

网友B:
都是高人

网友C:
PLC点数想要得少加个74HC138,一个数字只需要用4位,当然你只是想玩玩就直接接Y0-Y7吧。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龙海儿) 可以的,

网友D:
都是大神

网友E:
玩过呀。要用晶体管的PLC。再用七段码指令。接硬件。8421接法。接线也简单。然后就控制d,就可以显示d和硬件一样的数值。

网友F:
都是高手,高手
学到老

网友G:
7段码的要用7个输出点吧,太浪费了!还是用BCD码的数显管好一些,当然我也没接过,因为BCD数显管好贵啊。

网友H:
7楼正解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PLC想驱动7段数码管显示,求指点
http://ymmfa.com

网友I:
玩过2n的,有七段数码管编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