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某机台有10个电机,启动时是手动,可以选择启动其中的若干台,比如1,3,5,9,10,停止时是自动逆序停止,并且停止间隔一定(可设定),控制器用的是三菱的FX2N,比如10#停完2S停9#,9#停完2S停5#,5#停完2S停3#,等等,中间不能因为6,7,8没启动而延时8S停5#,
    但下次启动的电机台号又不一样,比如2,3,6,8等,但逆序停都需要依一定的间隔停,即能自动识别未运转的电机,停机顺序时将它屏蔽,并且时间间隔跳过它,这种功能该如何实现啊?
   想也想了半天,想到可能类似用编码,解码的指令,但是还是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放这边让各位高手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情况 扎堆问这样的问题  还都是老司机

网友B:
先入先出

网友A: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满足你的 这个是先前给那个楼主的程序 自己到时候改一下
  • 下载积分:+1(mistyke) 好贴好贴!
  •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先进后出的方式来做,你把要启动电机代码填写到表里面,然后用先进后出方法来停表里电机。

网友D:
    可以自动停止,那么意味着可以自动控制电机,在停止时,检测电机的输出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1楼说的那个,问题,和你这个类似,找到那篇帖子 有我相关的 思路
    走不完的自控之路

网友F:
    对 记得有一个先入先出的指令 1楼说的对

网友G:
    自己创个FB块,输入变量:一个使能,一个时间;输出变量:一个计时器,一个输出,一个下一个电机启动信号。
    然后多少个电机就调用几次FB块。

网友H:
    多写几个判断分支,不要想着几条高级指令就把所有动作写完,这样不切实际
    QQ:611369538

网友I:
    循环加変址。

网友J:
    刚好最近我也有这样一个项目,比你们的还麻烦,200多台,随机要启动随机的台数,也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停止。我使用的的enco或者循环变址都是可以做到的。要启动的序号和台数都是上位机扫条码告诉我的。现在项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刚好最近我也有这样一个项目,比你们的还麻烦,200多台,随机要启动随机的台数,也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停止。我使用的的enco或者循环变址都是可以做到的。要启动的序号和台数都是上位机扫条码告诉我的。现在项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ENCO和BON类是吧 不同的是你的变址是编码的对象用的变址

网友K:
好问题,这个需要想想

网友L:
我也学习下  思考ing
一名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