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各位大神,我现在用三菱Q系列PLC做一个项目,单个工位动作很简单,大概400多步,现在有20个一样的工位,一样的动作,而且要可以同时动作的,有没有办法在程序中进行优化,不想把这个程序批量复制20次。新人上路求指点了

网友A:
做成功能块调用
  • 下载积分:+5(gaoyadian) 好贴好贴!
  • ヅ微笑面对每一天,即使生活并不美好ヅ

楼主:
    我是新手,能说清楚点么?之前编程一直都是用梯形图做的,谢谢了

网友B:
    没装三菱软件,截个图给你看看,不知道有没用,

网友C:
    有接触过西门子吗,就是那种功能块,三菱也支持的,可以百度一下什么叫程序功能块,就是一个固定函数,你自己输入变量值

网友D:
    FB功能块,有了解过还有没真正的使用过。就是要定义许多的变量,系统自动分配所使用的继电器,数据存储。

网友E:
    引用楼主醉公子紫辰于2018-06-22 14:37发表的 求助多个相同动作工位能不能在程序上优化 :
         各位大神,我现在用三菱Q系列PLC做一个项目,单个工位动作很简单,大概400多步,现在有20个一样的工位,一样的动作,而且要可以同时动作的,有没有办法在程序中进行优化,不想把这个程序批量复制20次。新人上路求指点了

    你確定20個工位動作一樣,也同時動作,沒有一點不同? 那簡單了輸出多用幾點不就解決了

网友F:
    输出点不可能相同吧,假如是多输入点可以在执行上用字节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確定20個工位動作一樣,也同時動作,沒有一點不同? 那簡單了輸出多用幾點不就解決了

    动作是一样的,只是输入输出点不一样,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觉得有点麻烦,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三菱软件,截个图给你看看,不知道有没用,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下,假如我把这300多步的程序做成了一个程序功能块,那我别的工位要引用这个功能块,输入输出信号不一样怎么办呢?还是说功能块可以让我定义不同的输入输出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下,假如我把这300多步的程序做成了一个程序功能块,那我别的工位要引用这个功能块,输入输出信号不一样怎么办呢?还是说功能块可以让我定义不同的输入输出信号?

可以讓你定義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G:
功能块就是这个作用,定义不同的输入输出,内部功能一模一样。

网友H:
调用子程序,然后用变址看行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下,假如我把这300多步的程序做成了一个程序功能块,那我别的工位要引用这个功能块,输入输出信号不一样怎么办呢?还是说功能块可以让我定义不同的输入输出信号?

是的。FB输入输出是变量,可以更改,但内部动作不会变。像您这样的有多个相同动作的工位,用FB可以方便很多

网友J:
直接把它循环20次不行?
计数器计数

网友K:
如果是S7 1200可以定义FC块,同一功能调用FC块就可以了;200系列定义子程序也是一样的,三菱也可以

网友L:
功能块上再加上变此工能就OK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下,假如我把这300多步的程序做成了一个程序功能块,那我别的工位要引用这个功能块,输入输出信号不一样怎么办呢?还是说功能块可以让我定义不同的输入输出信号?

块中的输出点你可以用一个变量(管脚)先代替,调用块后将不同的输出点填入管脚。

三菱没学,只学了西门子,应该原理差不多吧?你看着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FB输入输出是变量,可以更改,但内部动作不会变。像您这样的有多个相同动作的工位,用FB可以方便很多

前辈你好,我还有个疑问,在我这300多步程序做成的程序块中,是有虚拟的M点做标志位的,还有设定的时间参数D,那做成FB之后,里面的这个M点是不是也会随着引用次数来变化?还是说我需要它跟着引用不同输入输出变化的时候也将这个M点设置为变量?不需要他变化就设置成固定的M点?

网友N:
   学习了,听说过时做成块调用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下,假如我把这300多步的程序做成了一个程序功能块,那我别的工位要引用这个功能块,输入输出信号不一样怎么办呢?还是说功能块可以让我定义不同的输入输出信号?

功能块可以有形参啊,定义个输入,每次输入可以不同,输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