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 PLC中数据存储器 D200 如何获取D后面的200

楼主(2018-06-22):
PLC中数据存储器 D200 如何获取D后面的200
玩转PLC

网友A:
这个问题上次我就讨论过,只的M点,M点还可以自定义组成位组件然后编码,但是D的位地址肯定是没法读出来的。

网友B:
大哥,你能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吗

网友C:
只能是用常数K来指定了,没有办法做成变量
QQ:611369538

网友D:
看 明白了。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要知道200,实际上需要给D199一个序号来把D200命名为200,做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本来想利用256M,每个M对应一个D,然后给每个D从小到大D100 设为1 , D101就是M100报警计数寄存,D102设为2,d103是M101报警计数寄存。然后再用排序把这256个D,根据数值大小,降序排列。可惜SORT2只能排列32个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45.html

网友E:
看不明白呀,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