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点无输出,Y点和COM点确是通的???

楼主(2018-06-22):
今天碰到的,所有的Y点都没输出,PLC也在停止位,可是PLC一上电 所有Y点都和COM点接通了,导致所有负载继电器都得电,这是什么原因 PLC是三菱FX128MT的 有碰到的朋友吗
线路已查无错误,PLC为新PLC 不是一个Y点 是所有的Y点。。。。。。加急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用电脑监控看看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网友B:
这就奇怪了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网友C:
先检查,自己的程序,程序没问题,再把负载 全拆掉,空载试验一下。如果还是这样,plc坏了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网友D:
在停止位都有输出,不用看了,PLC有问题,换一个吧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QQ:611369538

网友E:
备份程序清除plc内存再看看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网友F:
先监控程序,如程序没问题就是plc的问题了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网友G:
换台plc试试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网友H:
检查PLC设置和编写的程序。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I:
老司机告诉你:晶体管,如果全部点都遇到这问题,那就是你接反了。
晶体管是分正负极的,你拿一台PLC用万用表量电阻。有某一个方向,是随Y的ON/OFF 而通断。 但如果方向搞反了,就是一直通的。
假如是个别点有这种情况,那可能是硬件坏了。
下载积分:+1(dgamen)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楼主:
果然老司机。。很少用MT的
解决了 就这个问题
每天一点点

网友J:
肯定没看使用手册,不然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每跌倒一次都能走的更远,加油!!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细节很重要

网友K:
我都是用晶体管的多 继电器型的没咋研究 感觉晶体管的虽然脆弱但是耐操啊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L:
晶体管COM端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