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编一份伺服控制的程序多少钱

楼主(2018-06-22):
请问各位,编一份伺服控制的程序多少钱,要是按 PLC 点位收费,又是多少钱一个点 ?
做专业工控人

网友A:
那要看你的控制方案的,,按点位算算不好。。比如像要做通讯的话远比点位难度大,没有点位就不要钱了吗。
吕慕容

网友B:
这个说不好呀,主要还是看你的项目的大小呀

楼主:
项目不是好大,只是不知道应当收多少,只听说上海这边都是按 PLC 输入 输出点数收费

网友C:
用点位收费是那种普通点位吧 通讯和伺服另算 不然那种一大推通讯控制 基本没啥点位那不是没得搞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2018-07-31):
最少1K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