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3):
FX5U加装一个FX5U-232-BD,能否使用以前的FX编程口协议通讯?用FX5U-232-BD与上位机相连,该用什么协议?请教各位朋友,感激指点!

网友A:
不是自带485通讯口么?为什么不用?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热心助人!
  • QQ:611369538

网友B:
    自带的那个好像不带接口的吧,就一个端子座,可能他不想剪线

网友C:
    可以使用5U自带的485端子排通讯的呢,为何还需要加模块呢?

楼主:
    用VB.NET做上位机,想测试下,笔记本电脑232口啊,以前的FX2N编程口协议能用在FX5U上吗?试了下,没搞清楚问题哪里问题,5U的编程口协议有吗,,??这个好像试验的人不多,,,,用网口,PLC,上位机倒是均有DATA的反应了,

网友D:
    提供一个代码,注意这个设置说明:

    ComQsPlc_Ex V23.rar (543 K) 下载次数:202
    详细说明可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个代码,注意这个设置说明:
    [attachment=223368]
    [attachment=223369]
    详细说明可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大师 搞点工业控件 比如按钮库之类的试用试用

网友F:
    三菱的有编程口协议,网上找一下资料,官方没有公布太多这方面的资料.要自己试

网友G:
    应该是要做点前期设置的

网友H:
    以太网口还不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