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突然降速,又慢慢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23):
如题,日本进口设备,三菱A840变频带55KW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不是加减速过程)突然降速(40HZ,降到20多Hz),又慢慢升,是怎么回事?请教大神如何处理?
频率是电位器控制,更换过,还是一样。
降速的时候听到有带不动的声音一样。
发生突然降速以前偶尔一次,现在越来越严重了,一天3-5次。

网友A:
用的时间多长了啊,整流模块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B:
降速的时候看下DC BUS电压有没有下降,我怀疑是主板有问题多一些。

网友C:
应该是可调电位器接触不良引起的,换一个同型号的电位器在看看

网友D:
检查下滤波电容或换新的

网友E:
过载参数设置成 过载时减速运行
你设备偶尔存在 负荷剧烈变化

网友F:
变频器故障,更换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