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一个响应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8-06-23):
欧姆龙的一个光电传感器,说明书说响应频率1kHz,
如何理解这个响应频率1kHz??是不是一分钟最多能工作1000次?还是一秒1000次
这个响应频率是,分钟为单位还是秒为单位
谢谢。。

网友A:
差不多吧,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响应速度
这个响应频率是,分钟为单位还是秒为单位???

网友B:
说了是频率,当然就是以秒为单位啦
QQ:611369538

网友C:
Hz的定义是1/sec,即每秒多少次的意思。
另外,日系的产品的技术参数最好是打个折,例如你说的1kHz的响应频率,建议最好按100Hz的用。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现在鬼子也学温州货了。
请教一个响应频率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