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西门子SMART LINE 1000触摸屏开机按屏幕没反应

楼主(2018-06-23):
触摸屏开机按屏幕没反应,单独拆下来接24V电源开机还是按屏幕没有反应,哪位师傅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别沉啊,哪位大神分享下

网友A:
坏了,要不正负接反了

网友B:
没有通讯上吧!

楼主:
单独开机也不行

网友C:
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检查触摸屏联接PLC通讯线是否接触不好

楼主:
触摸屏坏了

网友E:
如果电源没有接反而且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F:
同意9楼的
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