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步进电机

楼主(2018-06-23):
用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走一定长度停下来,当高速计数器达到的时候断开步进。但是步进每次走的脉冲结果都不一样,累计起来差的就多了,而且速度快,误差越大!请教哪位师傅有用过的,指导一下!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A:
步进控制特别是高速时的通病,用伺服就可以明显改善

网友B:
那就先作一个比较啊,把一段作为两次走,比如说要走100MM,那么前90MM我走高速,后10MM走低速
QQ:611369538

网友B:
就是说走100MM要发10000个脉冲,那么当计数器收到9000个脉冲时,马上由高速转为低速走完后面的1000个脉冲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诚感谢!
QQ:611369538

网友C:
步进可能是有滞后的,编码器旋转完成后不要立即断开步进;
还要考虑另外几点:
1.编码器到步进驱动之间有没有干扰
2.步进电机选型是否正确,是否超载
3.步进电机高速性能会变差,步进电机的扭矩是随转速升高而减小的,所以高速应用要注意

网友D:
增量型编码器会有累积误差的问题,另外机械连接上检查下有没有松动等问题
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不存在累计误差问题,并且测量精度高、位置不受停电等问题影响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