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控制调速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8-06-23):
问题是这样的:电机调速器有CW、CCW、COM,默认CW与COM连接。现在要PLC控制电机正转或反转,PLC输出2点信号Y0、Y1,请教大师兄大师姐们该如何接线呢?新手不是很懂接线。

网友A:
最好Y0Y1控制两个继电器,COM-CW 是正转,COM-CCW是反转。如果只是用点动的话,就用一个继电器也可以,继电器COM接COM,NO和NC分别接CW和CCW。

网友B:
同二楼,最好用两个Y0\Y1控制继电器线圈,一个继电器的常开接CW,COM,另一个接CWW,COM。这样的接法是保护PLC输出端口,防止负载烧毁而引起的短路故障损坏PLC内部继电器

楼主:
谢谢楼上,继电器用的是继电器模块。

网友C:
简单明了,这是最基本功夫,要更加强学习

网友D:
这个是初学的基本
学到老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会加强学习的。

网友E:
2楼正解
shaoxiaoqing

网友F:
这个简单,用两个中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G:
楼上几位说得很好!

网友H:
哈哈
今晚吃鸡!

网友I:
个人觉得最好Y0控制正反转,Y1控制启停。或者Y0控制启停,Y1控制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