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特殊继电器,新手请教

楼主(2018-06-23):
三菱FX5U特殊继电器里的SM400和SM8000看了手册说明感觉功能上是一样的,我是刚接触5U和WORK3,所以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哪位大神能举个简单例子?在实际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为了让熟悉FX3的用户,更好的接触FX5U,所以有部分特殊继电器和特殊寄存器是通用的。
比如FX3U用M8000,到FX5U用SM8000. 意思都是常通。
但又为了考虑Q系列的用户,所以 SM400也能用。
详情参考相关手册。
下载积分:+2(就叫超越)
下载积分:+1(似水流年ol) 真诚感谢!

网友B(2018-11-05):
好像手册上也没有具体说明,但是有的又不能通用,不知道那个好用那个不好用,总觉得works3不怎么稳定,有时有莫名其妙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有的方便通用,

网友D:
软件帮助里面就有

网友E:
通常GX-Works3用SM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