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有精工SD500T NX100-TU的资料

楼主(2018-06-23):
哪位大佬有精工SD500T NX100-TU的资料 ,公司一台二手的 ,不知道怎么调试 ,求助!!!!

网友A:
这玩意玩过。实际上是都差不多。SD500T的。只是略有不同。用过a500 SD100 SD500,马达有安川的。松下的。它nitto Seiko只是自己改装了控制器和软件而已。里面可以存储很多种型号。一般只用一种型号的参数。第一次扭力,转数。第二次扭力,转数。有can通信的,可以设定控制器地址。连接非常方便。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网友B:
重温鬼子的产品,贵呀,就是厂家的那点冷门资料。
下载积分:+1(anke541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tathui) 热心助人!

网友C:
见识一下

网友D:
我CAO,
去年在二手市场不到500可以拿下一套,就因为没有资料不敢下手。

网友B:
如有需要具体操作流程,软件,控制器设置的文件(.kpd)。可以留下邮箱,可以发给大家。SD100 SD500 SD550, A(阿尔法)500,
Technart driver的资料也有。

楼主:
谢谢大佬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