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3):
用MCGS编了一段数据监控程序,实时曲线、历史曲线和历史表格全都弄好了,因为数据很多,每次都去抄太浪费时间了,想让监控到的数据能输出到EXCEL表格上,后期想做一些数据处理和分析,知道MCGS有一个“输出到EXCEL的策略构件”,也按照网上说的基本上都设置了设置,但就是每次通过按钮触发这个策略构件时,EXCEL表格上什么数据都没有输出过来,有哪位大哥知道该怎么设置吗?我用的是破解版MCGS软件,会和这个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我可以买正版。我的“对应EXCEL表格”和“输出到EXCEL表格”都是空的,里头什么也没有填写,需要填写什么吗?

楼主:
刚刚用家里电脑离线测试了下,成功了,可能是单位电脑上的EXCEL版本不对,周一重新装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A:
OFFICE版本有限制的,只能用2003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FFICE版本有限制的,只能用2003版本

之前我找了好久才知道是只能2003的版本。
这个软件已经很久没更新,只能用很老版本,
不知道怎么还这么多人用的。

网友C:
你这是电脑版的软件吧?在触摸屏上可以导出EXCEL到U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电脑版的软件吧?在触摸屏上可以导出EXCEL到U盘吗?

一般的都不可以,
大部分都是输出CSV文件,再用EXCEL导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都不可以,
大部分都是输出CSV文件,再用EXCEL导入。

输出CSV文件到U盘,怎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