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关于三菱运动控制器实现追剪(飞剪)功能

楼主(2018-06-23):
我们公司是生产铝管的,设备自带的追剪设备速度和精度都达不到生产要求,老板要我们自己做一台追剪机替换,老板表示只要速度和精度够,不需要考虑成本,铝管线速度大约在80米/分钟,切削长度0.5-0.8米之间,精度要求正负0.5毫米,请问一下用三菱Q03的CPU+Q172的运动控制器能不能实现以上速度和精度,以及大概的编程思路是怎样

网友A:
运动控制器的凸轮精度比一般微型PLC具备的追剪功能更高,这个速度和精度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实现这么快的速度和精度,我觉得机械的要求更高一些,伺服的选型也很重要,因为要达到伺服的动态性能,就要确保伺服与设备匹配。

网友B:
0.5米的长度,80米的线速度,160刀没每分钟,超过2.5次每秒,这难度极高。切断用什么方式,锯片吗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你这个不管用什么切,水刀,激光,锯片速度都达不到2.5次/S的,冲床倒是能达到这个速度,但是你这套切模不好设计。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运动控制器没问题的,主要是你这速度比较高,如果要这么高的速度下精度+-0.5mm,那机械要求就高了,如果机械不行,电气控制打死也不行的。机构刚性、扭力、惯量一定要匹配好,否则你如何快速跟踪、快速剪?这个时候估计机械偷偷笑,因为问题难以直接指向他。

网友E:
这么快。。结构还是常规那种刀在轨道上追着切的吗,如果是这个速度,那那个惯量得多大啊,精度上达不到吧

网友F:
机台做长一点,上面多架几把刀,一次裁切?

网友B:
所以到最后还是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