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再次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哪家做的控制板

楼主(2018-06-23):
再次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哪家做的控制板
这次还是 磁分离合器控制板
谢谢!!!
设备上 一共3块同样的板子 现在烧掉了1块

网友A:
这个又不是高科技,随便找一个就抄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又不是高科技,随便找一个就抄板了。
看看 能不能 找个现成的

网友B:
买几个元件,照好板修

网友C:
拿去电子城让人抄,不然啥信息都没有谁知道型号啊

网友D:
网上一堆堆

网友E:
照着自已都可以做呀

网友F:
搞不好这就是自己画的电路板,这么粗糙

网友G:
调压板的吧,这种板淘汰了,若是控制磁粉 可找俺要改造

网友H:
这板子至少20年以上了吧,有点像早期的分切机上用的?就控制电流

网友I:
这个是不是快走丝上面的?

网友J:
直接买原料,照着抄,又不是专利,也不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