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 问题 三菱MR-J4-10B 型的伺服

楼主(2018-06-23):
请教 问题 三菱MR-J4-10B 型的伺服 可以用QD75M4 控制吗,谢谢

网友A:
按标准应该是要用QD77MS4 QD77MS2 QD77MS16控制 的。

楼主:
请问用QD75MH4可以吗?
看手册它也支持SSCENT III ,但是手册上没有明确写这个模块可以带MR-J4-B型的伺服驱动器,只明确写它可以带MR-J3-B.

网友B:
改为J3兼容模式可以用
下载积分:+1(shaowind) 谢谢,三菱客服也是这样 ..

网友C:
实在问不到答案,三菱客服是个好选择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请教 问题 三菱MR-J4-10B 型的伺服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