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3):
就是可以任意设定温度上升的时间,然后再恒定在某个温度值。
例如,在四十分钟左右从室温上升至600摄氏度。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引用楼主一二三四五六于2018-06-23 15:32发表的 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的温控表啊! :
就是可以任意设定温度上升的时间,然后再恒定在某个温度值。
例如,在四十分钟左右从室温上升至600摄氏度。

这就是温控器中的斜坡保温功能,绝大多数的温控器都有这个功能,但是时间不是任意的,有设定范围的。

网友B:
这个用PLC加温控模块可以做到,自动编个程序慢慢加大温度设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PLC加温控模块可以做到,自动编个程序慢慢加大温度设定

PLC+温控模块的话,不算编程成本,光硬件成本温控器可以买一打。
  • 下载积分:+1(电气小霸王) 热心助人!

网友C:
    有些触摸屏里面就有温控曲线功能。计划曲线好像就是这种功能!

网友D:
    引用楼主一二三四五六于2018-06-23 15:32发表的 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的温控表啊! :
    就是可以任意设定温度上升的时间,然后再恒定在某个温度值。
    例如,在四十分钟左右从室温上升至600摄氏度。

    温度上升时间是无法任意设定的。因为温度上升时间与你的发热装置功率(发热量)及保温效果、作用容积有关。

    发热容量小、保温效果差、作用容积大,温度上升时间就长,反之则就快。

    因此,你保证发热装置的发热功率足够大、保温效果好、作用容积适合,就只能能在你需要的时间范围内内达到最高温度,而无法在你需要的时间内到到某一个低于最高温度的设定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温度上升时间是无法任意设定的。因为温度上升时间与你的发热装置功率(发热量)及保温效果、作用容积有关。

    发热容量小、保温效果差、作用容积大,温度上升时间就长,反之则就快。

    可以,染整行业要求是这样的。
    需要在不同温区注入染料。

    比如在20分钟内每分钟升3度,到80度,然后保温30分钟,然后再20分钟内升温到110度,保温1个小时。
    如果在升温过程中超温,会通过冷水循环来降温。
    降温过程也是和升温类似的。

网友F:
    有的,專業叫法是 可程式溫控器  可以設定每一段的時間,和你描述的剛好滿足,

    型號 PFY900

    我代理這款溫控器   如有不明白的可以聯繫我
  • 下载积分:+1(wwc1735) 好贴好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染整行业要求是这样的。
    需要在不同温区注入染料。

    你这是通过其他措施实现在某时间达到某温度,而不是通过温控器实现某时间达到某温度。

    也就是说,在某时间温度超过预定值,就要通过其他措施降温,使之延迟达到目标值。

    温控仪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通过程序,用数字控制方式,逐点检测、计算、控制温度,使之按照一定规律在设定时间逐点达到某一温度,随时调节,按一定规律上升温度。

    这在目前我还没见到有这样功能的温控仪。

    现在所谓的数字温控仪还离不开PID控制,也只能稳定控制温度在某范围变化,而不能随意在某段时间内使之达到某一温度值,而且这还会受到发热装置的限制。

楼主:
    如果成本太高的话,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LC+温控模块的话,不算编程成本,光硬件成本温控器可以买一打。

    如果对斜率控温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选用带通讯功能的温控表,由PLC线性修改温控表的设定值,来达到在指定的时间升温到指定温度。
    这样既减少硬件投资,又减少编程工作量,温控器负责PID控温,PLC负责升温按指定时间斜率进行。

网友H:
    宇电的有几款温控表可以做到,价格400多块钱吧

网友I:
不想花银子,又想得到所需要的性能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花适当的银子不管是采用PLC还是采用温度控制器都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楼上说的采用宇电温度控制器等。高级温度控制器价格也不会低就是了。
huiyang

网友J:
多了去了 宇电的有 OMRON的也有。还有那个法国的一个什么牌子的?
huiyang

网友J:
功能上有时还真没必要加PLC加模块 光程序费用都够买几个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