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网问题

楼主(2018-06-23):
请教下,单机是欧姆龙CP1H,触摸屏选西门子,再选一个西门子S1200,请问怎么组网。

网友A:
1. CP1H和S7-1200之间是否需要实现数据交互?如果需要,需要在CP1H后面挂一个CJ系列的PN模块,如果不需要,只要直接通过串口和HMI通讯就可以。
2. HMI和CP1H之间使用串口,和S7-1200之间使用ProfiNet。
你好

楼主:
HMI和CP1H之间走485,对吧。
欧姆龙支持PROFINET啦

楼主:
大概有8台单机,都用欧姆龙CP1H

网友B:
欧姆龙支持PROFINET??????

楼主:
头大了,咋办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要复杂化

楼主:
请大哥指教

网友D:
做以太网,加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