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3):
重装电脑系统,重装step7及授权后,启动显示找不到密匙;查看授权管理器密匙状态显示未知;在电脑服务中查看授权管理器状态是自动状态。请高人赐教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删除系统的所有授权后再重新授权吧!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重装授权也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吗?根据授权需要安装的密匙在授权管理器中显示状态未知,通过密匙检查显示密匙正常,而不是已使用状态。请告诉我能使用的密匙是什么状态。

楼主:
请赐教:1授权中默认是网络中的浮动授权,需要改为工作地的单一授权吗?2网上有的人说授权删除后重装也不行,必须联系西门子公司,但是我用的授权不是购买的,人家肯定不管。谢谢!

网友B:
重装系统当然要重新授权,授权不要放在C盘,再重装系统就不会丢了。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您的建议很好。我现在主要问题是重装授权也不行,根据授权需要安装的密匙在授权管理器中显示状态未知,通过密匙检查显示密匙正常,而不是已使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