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海泰克5610S-S程序是繁体字,怎么上载到了电脑乱码,求教

楼主(2018-06-23):
一台PWS5610S-S的触摸屏应用上载到电脑后乱码,再从电脑下载应用到PWS5610T-S上,电脑提示需要的HMI型号PWS5610S,连线的HMI型号PWS5610T,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学到老

网友A:
乱码用繁体系统,不用编译,可以直接下载你原始上传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楼主:
renzhe,我的是简体系统,能改成繁体的吗
学到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nzhe,我的是简体系统,能改成繁体的吗
找到操作系统的繁体字体语言包安装来解决。
如果已安装有繁体字体语言包的,操作系统则要设置为繁体语言状态。

楼主:
谢谢,我试下看看
学到老

网友C:
今天又跟renze学习了一招,谢谢!我有一台以前换下来的电脑,装的是繁体系统,偶尔用用,针对台湾的设备!用了很多年的电脑,卖也就值个二三百块,还不如让其发挥余热!楼主您说呢!!只是繁体系统这个输入法真的要命呀,就像几位台湾的兄弟在本坛发贴,字字如金,你能理解了吧?想想就抓狂!

网友D:
把语言改一下

网友E:
你要改一下人机的型号和用繁体的电脑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upload=1]
学到老

楼主:
繁体的语言安装不起,搞了好多次都是失败,在ADP的改了型号也不行,就是下载不了应用到新型号屏里
学到老
海泰克5610S-S程序是繁体字,怎么上载到了电脑乱码,求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