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PLC外部配线问题

楼主(2018-06-23):
之前只做结构设计,最近开始学plc,没电工基础,连接线图都看不懂。汗!请问各位师傅下图中(如图)
1.plc的零线和火线之前都要接断路器吗?百度看到说家庭用电好像零线最好不接。不知道plc是不是都要接。
2. 图中plc是接在断路器的输入输出触点之间吗,这好像没办法这样接吧?24v电源接在断路器输出之后?请问实际中断路器要怎么接?
3.能不能用漏电保护开关代替断路器?

楼主:
还有请问这个保险丝要怎么选?这个电源保险丝是指plc内部就到了保险丝,还是我要按照这个硬件手册的规格选保险丝接plc外面?

网友A:
紧急停机如需要断开PLC电源的话,PLC应接在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触点MC下方。

网友A:
用交流电的话,最好有隔离变压器

网友B:
1. 是。這是工業配線。
2.PLC 在斷路器與接觸器之間。
(DC POWER也可以,但前端加保險絲)
一上電,PLC就導通。
3.可以,但不建議。(可能會常跳電)
漏電斷路器的裝置原則:
1. 近水處
2. 用水器具
3. 戶外線路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解答,十分感谢!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