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与信捷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8-06-23):
有没有哪位老师做过信捷plc与plc之间的通讯,我参照官方编程手册上的案例写的通讯程序,研究一下午总是通讯不上,m8137报错,望师傅指点一二!感谢!!
描述:plc主站程序

网友A:
XC通讯指令里面可以用间接寻址吗?
要修改两个plc的通讯参数完全一致 并改为上电stop 再重试,
不成功的话,去D8137 D8138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