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欧姆龙怎么了

楼主(2018-06-24):
一欧姆龙plc232口和触摸屏通讯突然不行了,触摸屏显示PLC,COM错误,PLC的COM灯不闪,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迅线坏了?

网友B:
重新启动电源试下

网友C:
检查通讯接口是否接触不良
shaoxiaoqing

网友D:
检查下通讯接口看下,是否有松动,不行就换个通讯线试试,一一排查问题。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