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4):
三菱FX-3U我习惯用子程序写,分手动和自动,手动时复位所有自动驱动条件,自动时复位所有手动驱动条件。输出气缸一般都用置位和复位,个人感觉写起来很方便,好像暂时五六个没有危险的项目做完也没发现什么漏洞。但是我们这边老工程师都用中继线圈来写过程。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帮参考参考提提保贵意见,不胜感激。
附件: 程序写法问题.rar (159 K) 下载次数:132

网友A:
如果怕手自动转换出错,可以将程序分成几部分,
1.M8002,初始化,如初始化模块和通讯的参数,
2.M8000,一直运行部分,如读取模块数据
3,P0,手动跳转部分
4,P1,   自动跳转部分

程序不会交叉出错。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对我有很大帮助。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13771165220)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B:
    這樣寫會有很大問題
    比如:
    在自動狀態下發生異常,你要切到手動狀態,把異常排除掉,
    之後切回來自動狀態下,繼續執行下一個動作。
    這時你的問題就跑出來了。

    你提到手/自動切換時,復位所有的條件,你不覺得很危險嗎?

    個人想法,僅參考。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这个程序是防止手动自动切换时有异常动作,特别是气缸。我一般用上升沿置位复位驱动输出。驱动条件被复位了,切换时不会有任何动作,但是打到手动后下次必须回原点后才能自动启动,,否则无法启动。暂未发现误动作。不知这样的套路是否存在操作习惯上的问题。
  • 下载积分:+2(13771165220)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 簡單的心,是真正有福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跳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