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变址寄存器

楼主(2018-06-24):
q系列plc 有20多个定位数据,每个数据之间的间隔一样,怎么样根据第一位置和位置间隔得出其它的数据,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具体想表达什么意思,比如……

楼主:
一个工件上有一排小孔 每个孔间距都一样,伺服要在每个孔做同样动作,由于孔太多,也就是说位置太多,想通过变址来实现,不怎么会用变址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变址,尺寸都一样,加法不能用吗

网友C:
在保存坐标的时候,用D加变址。确实方便一些。至于间距相同。利用pitch可以搞定。对于点位多。方便。

网友D:
不需要變址
位置例:0、3、6、9、........ 間隔3
---|^|-----------[+ K3 D0 D0]

网友E:
变址没有那么难,你可以取每次工作完成标志的下降沿,如 LDF M0 -----------[dmov D0z0 D0],或者直接用5楼的办法,D0 伺服目标位置累加

网友F:
都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吧 好像
是不是这个意思?
修改D100存储的数据 后面的 D102 D104 D106 ......依次加上偏差值?
这样的话 for语句+变址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我试试看

楼主:
能否帮忙写一段程序 变址能看懂就是不怎么理解

网友G:
7楼正解。一般循环加变址做这种相同操作不同位置的比较方便,而且后期要增删都很方便,程序的灵活度比较高。唯一已要求就是位置必须是规律的,不然循环变址的优势就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