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H通讯测试问题

楼主(2018-06-24):
我有CP1H,232和485选件板各一个,想用电脑测试无协议通讯,请问还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

网友A:
还要一个串口调试软件

楼主:
要搞个USB转232或485转换器吗?

网友B:
当然,不然数据怎么传送

网友C:
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和一个USB 232转串口线

网友D:
可以用OMRON的FINSCOM通讯方式,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354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