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相电机电容怎么接线?

楼主(2018-06-25):
这种四脚单相电机电容怎么接线?可以带两台电机吗??

网友A:
四个脚就是2个脚,上面标6UF
随便接对应的一组就可以吗?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四角只是方便接线。

网友E:
这种接线就是一个电容,但有内面封装几个电容的,所以要看上面标注的电容量,这个就标了一个6UF,说明是一个电容,肯定左边两脚通的,右边两脚通的,至于为什么做四个脚,我想是可以用在电路板上的电容,再者,方便接线!

网友F:
单相电容先看标牌,上面写有容量单位,在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G:
4楼说的对 方便接线的

网友H:
任意的不对,两对实际就是一对

网友I:
方便接线,多搞了两个接线柱

网友J:
正面看一排的是一组,接任意一排均可。

网友K:
4个引脚其实就是功能相同的两对。看铭牌标志

网友L:
你们在误导人家,左边的上下两个脚是一个铜片弯成U型,右边的上下两个脚是一个铜片弯成U型,不能乱接,会短路

网友M:
最近正好要用到这种电容

网友N:
一楼正解